hp500白屏

楼主(2009-08-25):
hp500白屏,是什么原因?屏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有没接外接显示器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问题都根本没描述清楚。
把你维修的过程写上来才好帮你解决。

网友:
先确定外接正常没。如果正常,有可能是屏线或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在屏线接口位置的有小的场管负责屏供电,检查一下

网友:
能进系统白屏的话 外接好的 看屏供电屏线 以及虚焊 外接也不行加焊显卡不行换吧

网友:
有点郁闷呀,我的开始白屏,现在黑屏,代码跑62

网友:
此机给屏供电是1.65v正常吗

网友:
外接当然也一样了

网友:
看看主板屏线接口处

网友:
外接当然也一样了
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此机屏供电1.6v正常吗

网友:
白屏有彩线,外接黑屏,屏的供电仅有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