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V星主板,加点到26加自动掉电,怎么修啊?

楼主(2009-08-25):
MS-6555,  加点跑26,还能听到“嘀”的一声、 但马上加掉电啦。二次加点也不行。供电都正常,电源、CPU、内存都换过。显卡是集成都。应该怎么修???

网友:
因为排针power一直保持低电平,所以以开机自动上点,能正常跑马,但马上就掉电,查查看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    才0.89V。通过一个22欧电阻  电阻连一 个 三级管  三级管没有电压

网友:
修好啦 ,  毛病为三极管性能下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绿线到开机针的小三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