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MEMID测试9550的卡,测试结果怎么找不到

楼主(2009-08-25):
如题,我用R3测试9550显卡,显卡花的看不清,我用好的显卡点亮后,怎么找不到刚才的测试结果,R3是在D盘的A文件夹里,可是里边没有测试的结果,
显卡
文件

网友:
求教斑竹,R3测试后面是否要加什么命令,我运行R3总是出错啊

网友:
用好显卡进系统后,找不到测试后的LOG文件啊

网友:
需要加命令的,他是测RV300--X850 XT的
这些格式啥的,张老发的贴子本版就有,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提问,先看贴。。版本不同所测得的显卡不同,希望大家要活学活用。

网友:
r3memid.exe -nocfg * -log
其中-log 是保存测试结果为文本的命令

网友:
r3memid.exe -nocfg * -log 这个命令
然后进入系统 就会有个R3MEMID.TXT 里面就有 肯定命令没打对。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在此还要谢谢张老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