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的屏开机时亮2秒变黑

楼主(2009-08-25):
联想15的屏开机时亮2秒变黑,把电源开关重新开启一次 亮2秒变黑 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呢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看看会不会来要是不会来那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板上的一个振荡块有问题。

网友:
15 的灯管坏的不多,一般都是电容或者其他出现毛病的多一些

网友:
检查高压包和VR,驱动管

网友:
你要是不会修的话就直接换块高压板吧,不贵.才10块钱左右.注意线接对

网友:
学习了,,,大家多多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