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和三极管的困惑。

楼主(2009-08-25):
自学主板、笔记本维修快半年了,大部分的知识都是来自这里大家的贴子,谢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有个场管和三极管的问题希望大家帮我一下,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三级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场效应管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为单极性器件,而三级管既有多子,也有少子导电,称之为双极性器件;场效应管的制造工艺更适合于集成电路。
就只知道这些,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在主板上辩别三脚元件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什么地方用场管,什么地方用三极管。还有在图纸上面怎么辩别???

网友:
你就记住大部分都是用来做开关作用的就行了,只有在替换时才注意型号

网友:
板上用的场管多

网友:
看上面的字符标识然后去查。

网友:
图纸上三极管与场管符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能区分,替换和检测场效应管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 P沟道(P Channel)和N沟道(N-Channel),用性能指标相近的替换就行,看看论坛上的Quanta和Compal的图纸,用Google找到相应制造商的器件说明(Datasheet) ,主要看看电压指标和同类沟道.

网友:
场管多用Q来 表示 三极管C  D 来表示

无边思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