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区分是屏幕坏了还是排线坏了

楼主(2009-08-25):
我的本本 摔了一下,屏幕就这样了,有图,帮忙看看. 公司的本 老板让自己修 真他妈黑! 要是钱太多 老子不干了
帮帮忙! 屏幕动动 就能好,但下面部分有点抖, 一动就不行 只是下面有问题,上半部分 没问题,
求助

网友:
先拆开 再说话~用手慢慢的压排线看看 如果有效果就固定下

网友:
屏挂了。别急,钱不多,一千不要。

网友:
我捏屏幕两边 就好点 不能动 移动就不行了
看来还是要修,赌气不是事 问题是我换家公司没这工资高了
妈的 看在一个月3000+的份上 忍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是吧

网友:
就是屏坏了,百分之百。

网友:
工资都3000+还怕什么,都可以买一台啦,屏或屏线,要看了才知道呀

网友:
加焊一下屏上的主IC,前面有台HP 过一会花屏。加焊一下就好了
不知道你运气有没有这么好,感觉好像是热压合的地方脱焊了,可能要换屏

网友:
楼上的让谁加焊啊,他又不是搞修理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 不过你说压一下就可以 那就试一下外接看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既然本本坏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把本本打开后,重新插拔屏线或开机后轻微触动屏线,若插拔屏线好,就ok了,若触动屏线时,屏幕有变化则屏线故障,若无变化,很可能是屏故障!试试看吧!祝你ok!

网友:
摔了的很难说啊,屏,显卡,屏上IC都有可能,屏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
换屏吧,没有办法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只是下部分有问题,上部分很正常这点来分析可以肯定是屏坏了,需要重新压屏的绑边,一般的维修点是没这个设备的。不是主板到屏这段屏线的问题(因为上部分图像很正常就可以肯定)。要么就换个屏吧,才四百块的样子。

网友:
是屏的问题,一般摔了就容易是屏坏了,摔一下摔不断屏线的,。这种情况一就是直接换屏,价格肯定要高点;另外不知你那边电脑城的情况怎么样,也是可以修一下屏的,修一下的话就便宜多了!

网友:
楼上的你能修绑边?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换一个才几百块嘛

网友:
一定是屏的问题 屏线有问题是全屏的 不会这样局部问题

网友:
插屏的排线拔出来从插下看看。有可能吧排线摔松了 不然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坚持换屏吧. 屏坏的的可能性是85% 线坏的可以为5%

网友:
换屏吧,才几百块

网友:
工资都有3000咯,就拿1000出来换个好点的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