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维修MT硬盘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09-08-25):
MT的硬盘,像6E6Y硬盘我都是用ISA3000和PCI两个工具配合修,只要是头不坏可以修好80%以上,(最少目前我修的盘是这样)ISA的3K要装有MRT和WIN98方便修固件和换固件。对固件坏的盘先用ISA读取固件,用MRT修复,MRT不认的,可以在相同型号的固件复制一个48号模块,这样MRT就可以认到了。然后再用PCI从C区开跑,以达到格式化A区的目的。当他跑回A区后用ISA3K回写刚修复好的固件。后用MHDD做ERASE,有大量坏区的做SF。让别人修过的盘,固件区被写的面目全非,可以找相同的型号的固件用PCI写进去,但不要开跑SF哪么快,不然成功\不太高,我发现有的盘换了别的固件写进去,固件写的有点不全,用ISA读取后用MRT修复后回写要多写几次再开SF。这样修好的机会会大一点。以上是个人维修盘的一点小经验高手别笑

网友:
在我看来你就是高手了,你能否把那几个软件给我试试不?好多方面都不了解,要有那详细的图解教程就好了

网友:
现在MT的盘还能修个八成的人不多了。。高手。。都是修了再用坏了再修的盘。。好多SF都不过了

网友:
厉害,我是不能达到这个机率了!

网友:
最近修好3个6Y的用RTC写下模块写入 跑SF 成功率还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