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显卡接口的好方法

楼主(2009-08-25):
我有块主板,集成显卡的,显卡接口不小心给弄坏了,想换一个,可是那么多的针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怕把主板给弄坏了,大家是怎么做的,教教我这个新手!

网友:
用疯抢就行了

网友:
像板卡上的接口,用锡炉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风枪加热时间比较长,对塑料件不好用.

网友:
风枪不错,但是操作上要让他受热均匀,不然塑料件容易坏

网友:
用风枪来焊接。

网友:
如果不会使用风枪的话,可以用吸锡器加烙铁的办法。

网友:
烙铁加吸锡器。。。。。。

网友:
用风枪是第一选择,实在没办法只有用6楼的烙铁加吸锡器的方法

网友:
有锡炉是最好了!!!

网友:
风枪要好些的,我用850A+,效果很好,很快就拿下来,用快克858D要加热很长时间

网友:
用吸锡器一个一个点去吸很花时间,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吸干净。用风枪最大困难是很难均匀加热,吹到板都软了还拆不下来,那位高手能讲讲用风枪拆长条槽操作要点,注意事项,详细一些对我们这些新手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是的,锡炉比较好,即快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