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 跑马96

楼主(2009-08-25):
我手头有一台 V星845的机子 用得好好的 就是会 时不时的 重启 用测试卡测 测得 96 但开机正常 一切OK 我晕 到底咋回事啊 !!
重启
主板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洗洗板子啊!!!

网友:
先考虑软件;
最好是把所有硬的数据清除后重装系统试机;
若故障仍旧再清理硬件上的灰尘再试机;
最后再去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