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的问题(电脑不加电)

楼主(2009-08-25):
一块铭瑄的G31主板,拿来不加电.插上电源发现网卡芯片烫手.
将网卡芯片摘下,主板修复,然后给插了一块PCI网卡使用.
虽然故障解决了,但不明白道理.
为什么网卡芯片会影响开机呢?
开机一般来自IO和南桥,
门电路
.与网卡有何种关联?
请大师解说一下!
芯片
电脑

网友:
网卡需要3.3VSB供电,南桥也是要3.3VSB供电, 网卡短路,导致3.3V短路了,南桥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
网卡有个功能叫远程唤醒,就是从网络上来启动你的计算机,这个需要3.3V SB的电压,网卡击穿后,3.3VSB短路了,南桥的待机电压也就短路了,所以不能启动。

网友:
哎,网卡有问题,也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
还有一次也是不开机,是一块V星的845主板.
插上电源南桥立刻烫手.不知是否是南桥损坏.但这次排除网卡问题.
现在我就是很不明白怎样才是正确的判断南桥的好坏.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资料和贴子,但最终都还是不确定的方法.

网友:
这很简单啊!如果是不通电的但3VSB有阻值变小了,不知道是网卡还是南桥问题,你可以强加通电再去摸那两个一般可以知道的。

网友:
网卡是由南桥控制的,所以网卡短路导致南桥不工作,也就无法开机,此类是最好修的故障。

网友:
网卡也是3.3V供电的;;;网卡短路了;;南桥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