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945PLRN 跑22,无显示,无报警!

楼主(2009-08-25):
intel 945PLRN 跑22,无显示,无报警。。。主板客户手拿来是无主供电,,心里想都不想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跑22代码。。。正常的板跑码是这样的。。22--23。
如果好板不插内存的话就跑到23然后报警。。。说明23是内存,,但是22是什么代码呢。。。,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啊。。BIOS换过。。IO加焊过。。。无思路!

网友:
建议楼主量一下南北桥供电

网友:
都量了,,跟好的板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话了。。。。。。

网友:
INTEL  的板U座都是BGA啊!建议你压下看看?

网友:
你从论坛发给我一个消息,.我明天帮你查一下,不然我怕到时忘记了.
22代码很少遇到,暂时我也没想起来.
23的话检查内存槽上有没有SPD芯片的3.3V供电电压,这个倒是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有时压一下北桥就跑到23。。跑到23就是到了内存了。。。现在不能确定是北桥虚还是CPU座虚啊。。。。。有时怎么压北桥都不行。。有时压就行。。。。

网友:
10CPU初始化
11-12CPU缓存初始化
13 SMM初始化
21  芯片组初始化
22从内存上读取SPD信息
23检测DIMM上是否有内存,几根内存
24在内存控制器中设置内存的工作参数
25-27 设置完内存后并进行初始化
28内存自检
50 列举PCI总线
52 可热插拔设备控制器初始化
58USB总线复位
5A复位PATA和SATA
..........太长了,先写几个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割线,分别量,或者找个精确点的万用表,近端远端比较

网友:
10CPU初始化
11-12CPU缓存初始化
13 SMM初始化
21  芯片组初始化
22从内存上读取SPD信息
23检测DIMM上是否有内存,几根内存
24在内存控制器中设置内存的工作参数
25-27 设置完内存后并进行初始化
28内存自检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意思是走完CPU刚到内存就挂在22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北桥虚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
就是北桥挂了兄弟干一个就OK了

网友:
就是北桥挂了兄弟干一个就OK了
引用 网友C:

北桥挂了。。。这种板一加焊板会严重变形的。。。我加焊好多的intel原装板就是这样。。。严重变形的。所以成功率也超低啊。。。。今天就把这块板加焊搞坏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