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E的8500显卡显存供电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一快PCI-E的8500显卡显存供电对地短路,短开供电电感测量,确定是后面短路,后面有8个显存,怎么判断是哪个短路了啊?不可能把快子吹下来吧。谁有好办法回个帖子。

网友:
高手指点下啊,卡是七彩虹逸彩8500GT-DDR2,256M的,卡上有8个显存颗粒,看能亮,花屏,花得很。现在测到显存供电对地短路了,GPU供电正常。
  那个师傅知道怎么对付这种显存供电短路的卡?请回小弟个帖子,指点下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
先测测显存供电管有没有被击穿吧~~~

网友:
这种PCB的板对地阻值低是正常的,问题出在GPU内部,得加焊后测试。

网友:
供电管肯定没问题撒,因为我把电感短开了,是后面短路了,我在上面已经说了的。
新诚达斑竹,你的意思是说GPU短路了吗?但是GPU供电没短路啊 。只是显存供电端对GND的正反相阻值都几乎为0欧姆啊。

网友:
短路也排除,我用2V的电源把电感短开通电后,发现有2个颗粒发烫,直接拆下来,就不短路了,补好颗粒后上机测试,比以前要花得好点,现在能看到字了,但是还是花,用MATS8测试后,又发了个帖子,那位高手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8棵显存基本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