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

楼主(2009-08-25):
主板:技嘉 GA-M52L-S3
CPU:5000+
内存:威刚
硬盘: ST 160G
显卡:七彩虹 8600GT
   我一打游戏就自己动关机了
``只要是1G以上的游戏 都自动关机
``请那为高手来解决哈
  电源换了 内存换了 硬盘线换了 CPU风扇换了
  ``我觉得是主板问题 吧

网友(点评):
显卡换了。系统换了

网友:
晕!还真是疑难杂症的板!不好休啊!建议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
你的显卡换了没得呢?换了还不行就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
好象还没换显卡呀,显卡引起的概率也很大

网友:
显卡换了没的意思他显卡没过包呢
``而且他CPU 有点汤 特别是桥 好汤哟

网友:
想这问题一般都应该先换显卡,

网友:
多数是显卡的散热问题

网友:
AMD本来就很热,Intel的也不冷啊,倒是现在的AM3温度低得出奇,不光CPU温度低,南北桥温度都低,这回看来AMD是弄出极品出来了。

网友:
换主板试试吧,怀疑你的显卡是假的

网友:
楼主,教你3步曲, 1 把所有的扇热有管的全部里里外外清洗一遍再完整的装回去
2把金手指清理一下,灰尘去一下。
3用不要的牙刷,沾一点点水,刷显卡,内存插槽内部的金手指。
这是百试不爽的清洁法。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
然后再换硬件试试
总之搞的定

网友:
现在的NV板和显卡都热得厉害,只能替换,确定问题就修,如果不是专业的还是送到维修店吧,估计要BGA

网友:
那你是说1G以下不自动关机了,还是啊

网友:
都换了的话那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

网友:
桥汤是正常的、特别汤就不行啦、
看一下你的显卡有没有问题啦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啊?会不会你的系统不支持你那个游戏啊?

网友:
可以加强桥的散热看看

网友(2011-05-26):
你装个360硬件大师,测测温度看看是CPU, 显卡,还是主板。

网友:
多数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游戏试试,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换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或者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你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显卡换了没,可能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AM2的主板芯片发热量不是一般的大,加散热片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AMD5200+的处理器出这现象的,到六十多度就自动关了,换好散热器也不行,最后,弄了点儿极品硅脂擦上去,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