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09-08-25):
笔记本故障排除方法,谢谢支持

网友:
附件全部内容:

一、系统过热

  笔记本电脑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触摸其底部发现温度过高。

  笔记本电脑空间狭小,散热不好。各元器件散发出来的热量容易积蓄,最后造成电脑工作不正常,甚至将机器烧毁。因此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由于笔记本电脑通常是通过底部和侧面来散热的,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一是要避免在高温环境中长时间使用;二是最好不要在过于柔软的平台上使用,这样会不利于热量的散失。一定要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通风良好的硬平面上,同时要经常清理笔记本电脑,除去尘土,使通风口空气流动畅通,保证系统散热良好。

  某些需要依靠处理器的程序会导致笔记本电脑的温度升高到某一程度,使笔记本电脑自动放慢CPU的速度,藉以保护其不会因为高温而损坏。

  如果笔记本电脑工作过程中温度很高,则应该迅速保存文件后关闭电源,然后更换工作环境。如果上述问题仍然出现,则将笔记本电脑送到专业维修部门检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使用台式机CPU的笔记本电脑,在炎热的夏季长时间使用后,非常容易发生过热死机。笔者强烈建议,对于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同时经济条件较好的用户,最好不要选择这类笔记本电脑。

二、电源故障

  作为移动办公的重要体现,笔记本电脑中的电源系统是一个重要且脆弱的部分。

1. 电池损坏的原因

  电池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衰老”,具体表现是内阻变大,在充电时两端电压上升比较快。这样容易被充电控制线路判定为已经充满,容量也自然下降。由于电池内阻比较大,放电时电压下降幅度大、速度快,所以系统很容易误认为电压不够,电量不足。总之,电池的衰老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在发现电池工作时间比较短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另外,很多锂电池失效是电池包中的某节电芯失效导致的,这种现象无法避免。因为每节电池的电芯性质不可能完全一致,用久后有些质量稍差的开始老化,而破坏了整体(串联之后)的放电曲线。有兴趣和能力的读者可以尝试打开电池包,在万用表的帮助下,可以很快找到损坏的电芯(电压异常)。如果条件允许,根据电芯对应参数更换合格晶即可。

2. 保养和恢复

  保养和恢复电池的过程也称为“激活”或“活化”,活化一个电池的基本原则是充放电时电流一定要小(过小将导致时间过长),另外尽量要充满、放完全。

3. 充放电

  锂离子电池充电开始时为恒流方式,电压达到一定值后以恒压方式慢速充电。系统负载大时,充电电流小,反之则大,这个电流由AC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余量决定。很明显,系统充电时电池将与其他部件,如CPU、硬盘和LCD等争夺电源。笔者试过一边运行Super,一边充电的方式,发现充电电流在0.70A~1.70A之间变化,不能满足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要求,所以这种工作时充电会损坏电池。IBM笔记本电脑的说明书中要求电池充电时不要执行其他操作可能原因也在于此。

三、LCD的故障

  笔记本电脑的LCD的故障主要来自使用过程中的砸、压或摔等人为故障,使显示器出现大量坏点,偏色,面板破碎,甚至完全没有图像。这类故障很难自行修理,通常交由专业维修人员处理。如果是液晶板和主机的信号线接触不良或断裂造成的问题,比较容易处理。如果液晶板本身损坏,则只有更换。液晶板的造价根据机型不同,占到总成本的30%~50%不等。

  另外,一般情况下笔记本电脑的薄膜场效应管液晶显示屏(即TFT LCD)包含了多达两百万个的场效应管。正是由于这种技术的生产过程,出现一定数量的像素失效(包括像素点丢失、或像素点失色、或像素点常亮无法关闭)是薄膜场效应管液晶显示屏技术的一种特性。对于任何一个生产厂家,这样的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

四、内存故障

  笔记本电脑内存故障较少,尤其是原装内存。如果内存出现问题,系统将无法启动。根据使用的BIOS的不同,有不同的报警声,多数为连续不断的长“嘀”声,或者是连续不断的短“嘀”声。

  解决的方法是打开内存槽的盖板更换内存,通常不用购买原装内存(价格昂贵)。注意笔记本电脑使用的内存与台式机不同,长度只有台式机内存的一半。

  1.内存不规范:目前大多数笔记本电脑使用的是PC100或者PC133规格的内存;这些内存都应该有一个SPD芯片来存储内存的基本参数和规格,以提供BIOS识别和系统调用,但是一些杂牌的内存是没有SPD芯片或者是只用一块针脚相同的空芯片来冒充SPD芯片。这样的内存能用便是侥幸,稳定性毫无保障,

  对于没有SPD芯片的内存,不管价格多么便宜都建议你不要购买。此外,有些较老的机器使用的是144针的EDO内存,这种内存和SDRAM的封装完全相同,外观也看不出来,最高容量为128M,不过其工作电压为5V而不是SDRAM的3.3V,如果误插了SDRAM就很可能被烧毁。

  2.内存的形状问题:主要是指内存的高度和厚度问题,因为采用单面封装因此比较薄,当年的一些笔记本电脑没有在内存插槽中预留足够的空间,结果就是现在的大容量高板双面内存安装不下。

  3.内存的兼容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Compaq和IBM的超轻薄机器尤为常见,即使是KingSton;KingMax这样的内存大牌子也可能出现问题,因此最好不要不试机就盲目的买,插上内存条认到正确的容量是基本的要求,如果是机器都开不了的黑屏或者嘀嘀的报错那就根本不用考虑,然后将机器置于待机状态,看看能否正常的唤醒。最好是可以用一些内存测试软件(推荐DocMem)跑一下看看稳定性如何。

4.耗电量和发热问题:许多用户在升级内存后发现自己的电池寿命缩短了,而且整机的发热加大,这主要是新加入的内存在工作的时候发热所至,通常两条内存的机器比一条内存的机器热一些(两个发热源),而且内存工作的时候是需要耗电的,耗电量加大也是正常。

  5.最大内存支持的问题: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笔记本电脑内存从单条64M到单条256M(SDRAM)都有。有时我们会遇到单条256M只认成128M的情况,这就是最大内存支持的问题,这个问题和主板的芯片组及笔记本电脑的BIOS都有关系,至于厂商的BIOS也对最大内存总量有影响,如果厂商在BIOS中限制了最大的内存量,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过这个设置。

  6.关于专用内存:专用内存通常用于超轻薄的小机器,是厂商为了减小机器的体积而设计的,Toshiba,SONY,Fujitsu和Sharp等日系厂家最喜欢这样做。而欧美的厂家则极少有采用专用内存的产品。

  由于是为特定机器定做,这些内存的成本较高,相应的售价昂贵,但是不会有兼容性和质量问题,在选购内存之前,请注意你自己的机器是否是专用内存。下图就是SONY和Toishiba机器专用内存与笔记本电脑通用SODIMM内存的比较。

五、硬盘故障

  硬盘数据发生问题主要可以区分成两种状况:

  第一种~为硬盘本身的故障,此类问题的预防方式,除了避免在开关机过程摇晃计算机外,平时的备份数据的习惯是最重要的。

  第二种~为操作系统损毁或中毒造成无法开机。针对此情况,如果我们在安装操作系统之前,就已经将硬盘以适当的比例进行切割,且将重要的数据都已经备份在不同于储存操作系统的分割区中,这时我们就可以透过其它方式或工具来设法挽救操作系统甚至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而比较不用害怕硬盘中辛苦建立的数据受到损害。一般而言,建议将硬盘以6:4的比例将存放操作系统以及存放其它数据的分割区以分割。(操作系统60%,数据区40%)。 倘若操作系统已经安装在整颗硬盘中,也就是硬盘中只有一个分割区,这时候若您想要再加入一个分割区来运用,则可以透过支持windows的硬盘切割软件,如Partiton Magic来进行。

六、其他问题

  1.光软驱无法引导机器:这往往不是光软驱出现了问题,而是启动顺序不正确所致,大多数Phoniex BIOS在开机自检的时候按F12就可以临时选择启动的设备,如果你想要永久的改变启动顺序,可以在BIOS的Boot选项中改。

  此外,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都采用标准的IDE光驱,例如SONY的R505;SRX和VX系列机型就采用i-link接口(其实就是IEEE1394接口)的光驱来引导机器,部分的IBM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用IBM原厂的USB光驱引导,还有SONY可以直接启动机器的PC卡接口CD51DA光驱。

  在这种非标准情况下,Win98和ME的启动盘是无法启动的,即使你使用的是正版的操作系统安装盘,也只能启动到DOS状态,但是会找不到光驱的盘符。因此你就无法在DOS下读取光盘和进行操作系统的安装。WinNT和Win2K得 安装盘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但是Windows XP的安装盘可以很好的支持这些非标准接口的光驱。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这些非标准的光驱必须要使用自己专门的启动镜像,不能使用标准的Windows启动文件,你必须将这些特殊启动镜像刻录入光盘才能让这些光驱实现引导。需要这些启动镜像的朋友可以到本站的下载中心去下载。对于SONY i-link的光驱还需要注意,你必须要在BIOS里面打开“i-link Boot”的选项才能够让I link光驱引导。

  2.软驱无法引导机器:除了好像光驱那样的启动顺序问题外,请注意许多笔记本电脑尤其是超轻薄笔记本电脑都有自己专用接口的外挂软驱(大多数用并口)。或者支持通用的USB接口软驱,如果你的启动顺序设置无误,请确认你已经在BIOS中打开了并口或者USB接口。
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都有一个软驱是否启用的选项,请确认你已经打开了它。这些办法应该可以让你的软驱正常使用,如果还是不行,请确认你的软驱工作正常,如果是USB软驱,请确认笔记本电脑支持从USB接口设备启动,绝大多数的新款超轻薄全外挂机器都支持从USB软驱启动,但并非是所有的机器都支持的,对于全内置机器或者光软互换机器来说,支持USB软驱启动的比较少,因为它们本身已经带有可以启动的软驱。

此外,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上面使用启动型优盘来引导机器,请注意先在98或者ME下面用厂家的专用程序让优盘写入启动文件,其他注意事项同USB软驱。

  3.硬盘丢失或者不能引导: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更改了BIOS中的硬盘设置后,如果是电脑无缘无故的出现这种故障可能说明你的BIOS电池没电了,以致设置丢失。

  笔记本电脑的BIOS中都可以设置一些硬盘的参数,例如硬盘的DMA模式等,大多数情况下,我建议将硬盘放在Auto模式,让BIOS自动检测硬盘的参数,User模式则可以手动定义所有的参数,但是容易出现问题,最好不要设为User模式。

  在一些设计不完善的国产机型BIOS中,一旦硬盘的主引导区变得不标准(例如你安装过Linux),硬盘就会丢失,开机显示硬盘找不到,这时你只需要把硬盘安装到其他有光软驱的笔记本电脑上面或者通过转接器转接到台式机上,在该硬盘上执行一次Fdisk /mbr指令就可以了。

  4.内建触控板无法使用

  1)请确定您的手部没有过多的汗水或湿气,因为过度的湿度会导致指标装置短路。请保持触控板表面的清洁与干燥。2)当您打字或使用触控板时,请勿将您的手部或腕部靠在触控板上。由于触控板能够感应到指尖的任何移动,如果您将手放在触控板上,将会导致触控板的反应不良或动作缓慢。

  5.无法使用红外线装置

  如果出现这情况,解决的步骤如下。

  1)开机后,按Del键进入Setup。

  2)选择PeripheralSetup(物理设置)的选项,然后选择COM21nfraredPORT(COM2输入口)的选项。

  3)将COM21nfraredPORT选项改为Auto,mMode的选项改为IrDA。

  4)按Esc键,选择SaveSettingandExit(存盘退出)选项保存后退出Setup。

  6.不能打开COMl

  将一台外置3COM 56Kb/s调制解调器安装在串口COMl后,拨号时出现问题,系统提示不能打开COMl。

执行[开始],t程序]IIBMServicelThinkPad~adFeatures,启动笔记本电脑的配置窗口。单击SerialPort图标,发现SerialPort为Disable,选择Enable和COMl单选按钮,单击OK按钮退出配置窗口,重新启动笔记本电脑后,拨号正常。

  7.USB装置无法使用

  WindowsNT4.0并不支持USB通讯协定。(2)请检查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设定值。(3)请确定您已经安装了必要的装置驱动程序。4请检查硬盘的针脚上有没有跳线帽,许多从原装笔记本电脑上拆下来的旧硬盘都带有跳线帽,而这个跳线帽在大多数的优动硬盘盒上面都会造成不认移动硬盘的假故障。(4)关于其它的帮助,请与厂商联络。

  8.无法正常关机

  这大多数是由于使用者在添加(或删除)软件时,改动了系统注册表文件,造成关机程序无法执行造成不能正常关机。解决方法首先是按“Power”键持续4 5秒钟,看是否能关机,如还不能关机可采取移除外接电源并取出电池的方法强行关机。重新启动后,可采取重新安装系统的方法,修复注册表文件。

  9.密码问题

  笔记本电脑的BIOS密码不是台式机那么简单,绝大多数台式机BIOS的密码只要拔掉主板电池就会丢失,而在笔记本电脑上面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

  在笔记本电脑中,密码有专门的密码芯片,或者写在FlashRom中,如果你忘记了密码,真的可以是机器报废的局面,而且各大厂商都明言不会为这种忘记密码的情况保修,如果你要修的话就只能更换主板了。

  笔记本电脑的BIOS密码大致分为开机密码(Power On Password);超级用户密码(Super Visor Password)和硬盘密码(Hard Disk Password),有些机种还有自己特有的密码。对于开机密码,绝大多数机种都可以通过拔掉BIOS电池的方式去掉,但是前提是你没有设置超级用户密码,否则即使去掉了开机密码,超级用户密码还是会出现,不输入正确密码不能进入BIOS。有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地方,就是开机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不能设置成一样的,否则在你取消了超级用户密码之后,开机密码会跳出来,而且你输入原来的密码也是不能通过的,这时你就只有拔电池放电了。

  硬盘密码是一个比较少人了解的部分,它的作用是防止在笔记本电脑被盗后硬盘里面的资料被盗用,加了硬盘密码的硬盘,超级用户的密码同时生效,在本机上面没有超级密码不能读取硬盘,即使拆硬盘到其他的机器上面,硬盘密码仍然存在,硬盘仍然不可读取。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硬件级方法加密硬盘,采用软件加密文件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