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7显示器底部这样是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2009-08-25):
显示器底部出现条纹看不清,如图..600*800下还有DOS下都是这样..不过把分辨率设为1024*768.80HZ,就显示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件出了问题?

网友:
调换显卡试试

网友:
查下场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和反馈电容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我试过别的显卡都一样.今天回去看看是不是场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和反馈电容

网友:
如果顯卡有問題,樓主也不會發帖了!

网友:
看看场部分的电路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消磁

网友:
你看一下和场偏转并在一起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这两个东西是串在一起的),其中的那个电容有可能坏了,我碰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