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2220不进系统

楼主(2009-08-25):
高手们看看,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SOTEC的 winbook wa2220  开机后进入下图的位置。停机 电流2.24A

BOIS  也进不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吗,检测硬盘看看,

网友:
换内存 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换个硬盘好像还是一样

网友:
你先不接外接设备试试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提供一下维修经验。感谢了!

网友:
有没有兄弟搞过这种毛病呀

网友:
搞定了,换了个南桥。

重装组装,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