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 请大虾们诊断一下

楼主(2009-08-25):
我有一块精英865pe的主板 插电没有显示(显示器是好 的 ) 诊断卡走到13就不动了 这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把所有的扩展卡拔掉。在通电代码是多少,试试看

网友:
你好 我也姓肖 家们 我取了内存 主板会叫

网友:
取了内存,主板要叫,是没有认到内存啥。跑到13应该是端口没 有检测到吧!

网友:
我试过维修一块INTEL845板开机D3或13,后来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正常

网友:
谢谢 我一定要好好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