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15gl,跑d5

楼主(2009-08-25):
昨天收到一主板,客户说 插内存的时候 烧了。

拿过板子一看,内存插槽上有一块烧焦了,mos管烧黑了。

先清理烧焦的内存插槽,完成后,拆mos管,一测好用,又换上。

上假负载,测cpu,内存电压正常。

上cpu,内存。诊断卡跑d5。又换了根内存条试试,还是d5。郁闷了!!!!!

再查内存电路n边,还是一样。。。。。。

最后用橡皮擦了一下内存金手指,靠,好用了!!

原来是内存条的问题,估计这几天下雨受潮氧化了吧。

网友:
大哥那你发这贴出来是想干什么啊!说明下这几天天气不好要保养内存吗?

网友:
金手指不干净的确会引起很多故障:今天修内存时,因为没清干净金手指,还造成检测时全红。

网友:
内存金手指脏咯。。横多人确实没注意到这一点。。。学习咯。。。楼主

网友:
回2楼的,无非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了(如有烧焦的痕迹),有时候其实很简单的处理,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