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2600充电不正常

楼主(2009-08-25):
插上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电量走到40%左右就不往上走了,仍然显示充电状态,换过两块电池了也不行,后来感觉主板问题,把充电芯片3878换了,还是不行,后来细测,发现插上适配器的瞬间有充电电压,过2秒左右充电电压就掉回电池本身的电压了,再测充电芯片9脚在插适配器时有0.25的电,2秒钟后消失,此脚经一电阻连到PC87570上,不知道是不是87570坏了,如果是它坏了怎么刚开始还能充呢,手上也没有这芯片,请帮忙看看
换了适配器也不行

网友:
充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绿色........显示充电状态为什么就不充呢,充电电路是怎么控制工作的啊

网友:
这种DELL适配器,多出来的那根针没有电压是正确的吗?AIR_ADP无供电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