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进系统黑屏怎么办.

楼主(2009-08-25):
映泰TF520A2+,我这块映泰主板,挂接硬盘装好系统.就是每次能够点亮主板,就是启动系统时,那个WINDOWS进度条跑完后就黑了,显示器亮的,就像卡机了一样.经常这样,重启后又好了.而有时却又这样.该怎么修啊.我都换过其他硬件都正常,就是这块主板不行.请问是哪部分出故障,导致不能进系统的.

网友:
觉得 是内存~~

网友:
板载的,声卡,网卡等一些硬件出问题了。在BIOS中屏蔽所有能屏蔽的。你能进安全模式吗?先不装任何驱动,启动成功后再一个一个的装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顶楼上。。学习来了。

网友:
老大们,如果是内存问题,可不可以刷新SPD就可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