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品牌BGA机的兄弟们来说一下

楼主(2009-08-25):
我先说我的机器,我的机器是自己做的,样子论坛上有,现在的问题是:如INTEL的SB呀,GF440呀这些都能做好,不管有铅无铅。但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如INTEL的NB呀,NF7300呀,还有NF单桥呀,一加焊就坏。更不用说重做了
是不是这种芯片要用些东东把那核心保护起来呀。。。
现在已搞死我好多这种玻璃核心的BN,NF,GPU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晕 高手 bga自己做啊

网友:
多数山寨bga和土炮出温不平均是坏大一点bga芯片的主要原因

网友:
我的吹风和别人不一样,不会出现温度不一样的

网友:
把你的风嘴发几张图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
那就是温度过高了。或者芯片含有过多水分。先低温烘一下再做

网友:
温度高是不可能的
水份可能性有
可能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温度太高了,弄个测温计测测

网友:
现在已能做好NV芯片了

网友:
DIY风筒压根就没法很好控制温度。就像用风筒吹塑料座融了,但用红外却能完好无损的取下来

网友:
温度控制的很好
只是少接了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