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康柏N620C声卡冲突

楼主(2009-08-25):
如题,重做的系统也不行,声卡芯片AD1981B换过了,25, 38PIN的电压正常,1,9PIN也有3。3V的信号电压,2,3脚接晶振,但我没找到晶振,2脚有0。2V电压,3脚有3。3V电压,11脚有3。3V的复位电压,10脚同步信号没电压,我不清楚是不是没有同步信号引起的。还有2,3脚的电压是否正常。请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打2,3脚有无波形

网友:
我们这没有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