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G板BIOS信息不保存。求教

楼主(2009-08-25):
昂达865G板BIOS修改信息,按F10键弹出Y/N窗口,回车,竟然画面不动不保存不重启。求教。另:这板好象坏过,网卡心片拆掉了,XP系统能正常使用,但所有USB口插USB设备不反应!求教!

网友:
此主板肯定被雷打过,网卡芯片打坏所以拆了,南桥被打得半死了,不过还能开机,CMOS电路损坏,USB电路损坏,换南桥吧。

网友:
我的一个同事遇到过很多类似这样问题的主板。据他说,这种问题通常与电池.电池座.晶振以及南桥有关,你可已由简到难逐一排查。

网友:
先换一下小一点的CPU试一下

网友:
呵呵,,支持。。。这是半条命的板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块

ONDA N61GT   CPU AMD2800

情况跟楼主一样``一保存就启动不了```要清BIOS`才可以````

后来把  晶振  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一想``刚好有个  3400的CPU ```换换试一下``

靠`谁知道 换了就好了```问题出在 U上````

都解析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