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

楼主(2009-08-25):
Month        Model        Reason        Analysis        Place
3月30日        MAG17'LCD        不通电         电源板没产生5V.12V.整流300V有.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的8脚有260V供电.5脚无输出.换之OK         LD7575PS
        LENOVO旭日125        进水,不开机         清洗烘干OK
3月31日        IBM-T23        不开机        T23电源头和T4系列不通用.供电和GND是反的.OK
4月2日        MAG17'LCD        亮即灭        改高压OK
        LENOVO旭日150        不显示.K一个"0"        电流在0.50..加焊CPU供电芯片OK..,通病..        ADP3205
        IBM-T42板        进水,不开机        NQ32.768晶振两脚无电压,更换DBM..OK        NQ
        IBM-T42板        4A        做过显卡.还是一样..反面Y1晶振无..补上OK        Y1
4月4日        HPZE2000        不开机[别人修过]        加焊PC87541..诊断卡跑'OC'屏亮..OK        PC87541
        HPZE2000        "FF"一个'F'与'RST'灯交替闪烁        CPU没工作.供电有.换个好CPU'AMD SM3000'一样.本来CPU上好板也是FF.故CPU坏.板也坏.加焊CPU座..清洗干净[好几次]..跑'OC'OK        CPU座
        DELL D510        不充电.后也不开机        换个电源口一样.电源地线与主板GND不通.电源口GND与主板GND连接OK        电源口
4月5日        HPdv1000        不开机.有时开机就掉        拆机空板点正常.此机内部很脏.装硬盘开机掉电..发现CPU供电处有一电容脱落.补上还一样.准备加焊NQ..后发现NQ附近有个五脚芯片和电容严重氧化..换之OK
4月6日        IBM T40        死机..蓝屏..        拆机查看BQ做过..重新加焊BQ,并清洗..拷机OK        BQ
        ACER ASPRIN5570        时不开机..时掉电..        重新加焊PC87541..故障依旧,后查开关按钮不灵..酒精清洗.待拷机..
        联想E255        开机掉电        拆机空板点正常.装机后还是掉电.后查不插触摸板装机OK        触摸板
        HP DV1000        电池可开机.暗屏..电源不开机.可充电.        用电源待机0.08.过高.正常是0.02[此机].PC87541L-VPC温度偏高.换之开机OK.暗屏灯管坏..        PC87541
4月7日        LENOVO         改高压        5V供电
4月8日        AUSU        FF.屏不显        电流上1.82左右.下内存上1.59左右.'FF'不跑码.此机是独显GF 6150..加焊显卡..电流可上1.92左右.屏亮..'FF'此机不跑码..
        ACER ASPRIN5570        耳机无声音.光驱插上死机        加焊耳机插口OK,,PE系统.安全模式光驱不死机.重做系统OK        软件
4月9日        TOSHIBA        开机有报警声.有时掉电.不稳定        电源口虚焊.键盘坏造成有报警声..
        TOSHIBA TE2100        时开机,时不开机        加焊电源板与主板接口OK        通病
        HP        插电就短路        加电烧机法.开关板插槽处一电容短路
        HP V3000        公司板        做NQ.显卡…待试机..
4月10日        方正R350        不跑码        此机不上COMS电池.不跑码.COMS电池无电        COMS电池
        清华紫光        上电就短路        电源头坏造成线路板短路.改电源头OK        PCB
        TOSHIBA         白屏        屏无3.3V供电.PCB3.3V供电保险坏.        F
        方正E400        时花屏.时白屏        屏线松动.加固OK        通病

4月11日        SAMSUNG R50        开机时亮.时不亮        00'不跑码.按按BQ可跑码.'06'.加焊BQ'[82915PM].OK…        BQ
        联想旭日125        代码跑'23-28..-38..-49'        屏不显..过了内存..电流0.98左右..以为是显卡没过[集显915GML]..说做过NQ..BQ..都不行..开机摸网卡芯片发烫.拆了屏显..PASS..        网卡芯片
4月13日        17'LCD        显示跳动        屏线松动.信号干扰
        HP ZE2OOO        开机屏时显时不显.显时有时也是全竖线        不显时诊断卡'00'第一个'0'和第一个灯交替闪烁.此现象不是CPU 就是CPU座..用好板点CPU..有时也是一样.故CPU 坏..待试机..        CPU
4月14日        清华同方        屏有时会暗..        屏暗时高压板电压和亮时一样,V+:19V,ON/OFF:2.2V,BLN:1.8V.灯管好,高压板坏..改通用高压.ON/OFF:2.2V偏低.从屏上取3.3V.此高压板要将ON/OFF和BLN并联起来..        高压板
        BQEN        F3'        内存插不插代码一样,加焊BQ;VIA -K8M800,代码'40'屏显.OK        BQ
4月15日        方正        插电就短路        加电烧机法.3.3V5V电路处一电容短路.此电容是氧化而性能不良…
4月16日        海尔        不开机.        开关无3.3V.PC97551第二脚有3.3V,且可开机..        PCB
4月17日        IBMt23        USB口不能用        拆机试OK,,可能是主板与USB接口板接触不好..
        AUSU        不显示.        内存坏..换根内存OK.此机电流要上到2.20V左右….
4月18日        方正R350        不跑码        此机不上COMS电池.不跑码.COMS电池无电        COMS电池
        LENOVO 410M        进水,        此机不上内存.电流跳0.77左右.上内存也是0.77左右.可是上内存再接屏..屏显.电流由0.77-0.92-1.20左右..一开始还是以为没过内存..可能仔细看电流跳变还是有区别…
        BQEN        不开机        拆机正常…此机待机0.03..3V.5V是开机后才有的…
        MAG17'LCD        开机一会会黑屏.关一次电源.屏亮故障依旧..        按键开关不良.只调换了个好的电源开关..别的全拆掉…没新的换..        按键开关

网友:
这么多啊我这里几天都没有一个

网友(2010-07-04):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