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25):
我有台T60开机掉电,有时屏亮一下就掉电,有时可以看到LOGO掉电,但进不了系统
我查到单独主板并外接正常,但一装屏就不行了??

网友:
屏接口的保险有开路的 仔细查下吧

网友:
屏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
检查屏线、主板与屏线接口、屏与屏线的接口处吧,有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IBM 本就这样,多数为主板屏线接口处的保险开路

网友:
各位老大它有时可以看到LOGO????

网友:
屏有短路的地方  我遇到过一例 是高压扳短路所致

网友:
我遇到过,好像是屏接口旁边的保险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已修好,是屏上灯管问题,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是屏的供电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导致掉电???

网友:
只是换了一个灯管就好了吗,电阻没坏吗

网友:
真是不些故障莫名其妙啊!

网友:
不是掉电吧,是灯管不亮!

网友:
是的,这个能容易,给人的感觉,是屏短路,

网友:
还有会电,不太会是保险和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见过有几台不插屏线也掉电的!?!?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能把 ! 你不能掉电啊 !  应该是屏暗啊  !

网友:
我也遇见过,是人家改屏出了问题,把灯管供电的反馈的一个电阻给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