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显示器,怎么判断起不起高压

楼主(2009-08-25):
有台飞利蒲107通电灯亮,不显示,这样是不是不起高压,如果起高压会是怎么样的现象,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加上高压的时候会听到“刷”的声音。

网友:
可以测高压包的中低压部分-190V,一般都有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
向平上吐口唾液,你就知道了

网友:
你至少要学会量几路电压吧,行管是否烧了,这些总要先量一下了。如果楼主不会量,建议送修,或是学习一下,再修,再者,报个学习班。学的快。

网友:
呵呵,我是个出学者,要是哪去修了,那些维修员不会教你,要是都培训主要是没有时间,所以边学边修,

网友:
不显示的原因有很多,即使有高压也会造成不显示。

网友:
感觉楼主的理论基础太差,好学固然是好事,如果能找到学习的方法,那岂不是更好?向前跑,还要跑得快。学习也是如此!有问题多发帖。不怕你错,就怕你不说。

网友:
你看一下次级有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