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s网卡驱动不了求助

楼主(2009-08-25):
接一华硕型号M2S-X 网卡驱动不了。网卡芯片是RtL8201A可是系统读的是SIS191;怎么装驱动都是感叹号!到管方下的也是一样。后怀疑是网卡芯片有问题换掉故障不变;又杀南桥SIS965;NND还是如此真的不解!有哪位兄弟知道求助

网友:
哦!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可能这个主板刷过BIOS引起的;丢了MAC地址。刚到网上收到的资料立马解决。

   M2S-X Q为何某些M2S-X主板在装完网卡驱动后会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黄色惊叹号,网卡也无法正常使用,该如何解决? A:这可能是由于主板的MAC地址错误导致。解决方案是:重新刷新主板上正确的MAC地址即可解决问题。注:刷新主板的MAC可以使用附件的烧录软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运行环境:MS-DOS; 2.运行WMAC.BAT,然后用条码扫描仪直接输入主板上的12位MAC地址进行烧录。如果没有条码扫描仪则需要手动输入12位MAC地址加校验码,即第十三位校验码。 12位MAC可从主板上的IDE接口上的贴纸处找到。第13位校验码则需要手动计算。算法如下:  MAC校验码计算方法:将12位的16进制MAC,分别转换成10进制,求和,得到一个值X, X/36取余,将余数与1~9~A~Z进行对应。  举例:  MAC:00E018965F1F==>0+0+14+0+1+8+9+6+5+15+1+15=74  求得X=74  X/36=2  在“1~9~A~Z”中第二位为2,所以校验码为2。刷MAC的时候应输入“00E018965F1F2”。

网友:
网卡驱动装不了时MAC地址的问题;;第一次遇到;;;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