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拆除了电源IC为什么不能加电?

楼主(2009-08-25):
比如拆除了待机电源IC,一通电之后电流就非常大,电流表跳表。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按理说拆除了一个负载应该电流会变小的。

网友:
各位指教一下啊

网友:
我是新手是这样理解的  有的上管是低电平导通的 你把控制它的IC拆除 上管的G极肯定为低电平 有可能适配器电压直接加到后级负载!

网友:
mos管g级不能悬空,否则很恐怖

网友:
笔记本PWM电路一般都用N沟道的MOS管,上管D极一般都接的VIN输入电压  控制极悬空,就会烧管和主电源芯片的。

网友:
笔记本PWM电路一般都用N沟道的MOS管,上管D极一般都接的VIN输入电压  控制极悬空,就会烧管和主电源芯片的。

N沟道的管子是高电平才能导通的 把电源IC拆除 G极应该是低电平 D极的电压为什么还能到S 极 ?为什么还能烧后极?请楼上指点一二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g级悬空可能导通

网友:
拆掉电源IC和MOS管之后肯定不能通电,不要然会烧负载的,它是把DC-IN电压转换成负载电压,拆掉之后,19V电压就直接去负载了肯定会大电流.

网友:
兄弟你的还没有冒咽啊,供电IC不能随便取的

网友:
你的上管完全导通了,肯定大电流了

网友:
IC还有下管都不能随便取的

网友:
拆了电源IC后相当于DC—IN上的电压直接加到后级电路,此时加到负载上的电压远远大于它工作所需的电压,当然就会短路,这样很容易烧掉负载的,楼上的朋友们也分析得很清楚了,以后千万不可一试哟

网友:
会击穿电子元件,当然不能加电拆除IC

网友:
会击穿是因为GS间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
这个贴子倒是想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记得有一次,把充电IC拆了,一通电,冒烟,南桥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