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报0211 0260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25):
0211是键盘报错,键盘所有键全部不灵,跟换键盘,H8都没用
还有一个特点,机器运行电流非常大,CPU升温速度很快,有修过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cpu

网友:
我也是。有个优派的机器。CPU开机温度很高。。一会就掉电什么问题。。风扇换过了。没用。。。

网友:
IBM报
0211 是:
键盘错运行交互式的键盘和辅助输入设备的测试
0260 是
系统时间错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