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不上电

楼主(2009-08-25):
6400无待机电流,PQ3 PQ4无电压输出,PQ3的4脚电压为18.2V  PQ3的4脚一直到PU25(LM393)的7脚,LM393的电压为:1脚0V,2脚5.3V,3脚为0V,4脚为0V,5脚为4.8V,6脚0V,7脚18.2V,8脚18.5V,LM393换了2个了,检查外围阻件没有发现损坏。
请个位大侠指教!!!
在线等!~·#########
ADP-EN#直接到PQ3的4脚

网友:
应该是EC芯片和充电IC那边保护了

网友:
主要是现在3.3V/5V都没有出来啊  MAX1999都没有工作的啊  如何保护呢?

网友:
查一下PU25的3和6脚线路

网友:
lZ 怎么不把全图发上来,这个截图真的看不明白,断断续续的···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是电源中间检测的针与电源的连接线断了!
再此感谢老孙的指导,感谢群里的各位老师!

网友:
其实查这么多地方了,,都没有查电源接头,,,确实是件很郁闷的事情,,,,这个机器我手上也有一台在停下来了,,,待机0.07A,,,有3.3 5V...开关键有3.3V,,,就是不开机.,..,

网友:
呵呵 结果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