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5L断电!

楼主(2009-08-25):
插电源就断电。电源保护。那位老大遇到过这种问题。提示一下,有
电路图
的上传个图。谢谢
DELL

网友:
在线等。。在这先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没人回复吗?给个电路图也行。。谢谢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详细一点,应该是保护隔离到主供的公共点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