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掉电

楼主(2009-08-25):
求助IBM T40掉电,开机正常 ,将要进入XP界面时!哒的一下掉电了,每次都这样,从做系统也不行一进GHOST系统界面后,请选择安装时!哒的一下又掉电了,重复一次都一样, CPU散热良好,硬盘换过,内存换过,都不行,是什么故障呢!高手指点?
cpu
掉电

网友:
你可以试试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 IC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几组供电出来的滤波电容,有极性的那种

网友:
先加焊一下CPU核心供电IC吧,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是东芝的笔记本,也是出的这个毛病,有时能正常启动用一下午,大部分时间是进系统就掉电,加焊cpu等电源管理芯片无效果,在bios下不掉电,各个电压都正常,我加焊了一下晶振后竟然出来个bios密码,郁闷中,正不知如何解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