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25):
什么牌子的我也懒得说直接上正题!
    不开机!IO是WINBOW83627HF-AW(英文写错了好像?不是技嘉的板)因为是回收回来的网吧机,所以刚开始怀疑南桥!本着先简单的原则,换个IO试试!
换好后开机OK了,看来被我蒙对了,IO坏!可是新问题又出来了,诊断卡跑C1,来回跑就是跑不过!跑了两次直接C1跳B0 FF!!晕了!内存不过?擦一下,对着自己看了看,哇噻金手指都能照出影子了,貌似我头有点脏了 不好意思跑题了!
    言归正传,重新插上内存,还是那个鸟样!几大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有,复位也有!!!火大了,不插内存开机(这一步纯属瞎弄),不说也知道啦,肯定不行了!
    仔细想了想,没道理啊!IO肯定是坏的了,难不成我换上去的也不行?再换一个!开机OK,代码跑到底,有显示了,问题搞定!
    小弟我是新手,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高手赐教!技术是在交流和摸索中进步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真是容易误判,换2次。。晕。。

网友:
第一次换IO后跑什么码,说详细点

网友:
学习咯。。。IO坏咯跑C1。。。谢谢楼主啊

网友:
要不就是你没有焊好,有虚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我曾经换内存颗粒不注意细节。一个颗粒跟换了7次才成功的

网友:
上次我修块754的板,能触发,跑28-41,高手让我换IO,我换了三块83697HF,代码有变化,但还是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我换上去的IO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干焊,老是出问题

网友:
一般的板子不会出现两个坏的地方,所以刚开始你换IO能开机检 ,说明问题还是出在IO上,事实证明就是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桥坏了,开机时你用手按住桥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看看,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焊好,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