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G检修一例

楼主(2009-08-25):
该机从别处修理部转来说是电源部分集成电路不好不能开机(该机很新);开盖检查发现电源振荡用TEA1504P己更换过,试着更换,开机正常(还以为这么简单),但装机后从新开机确不能显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机内喳喳的响;又开盖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又更换TEA1504P,开机又正常(不能看出任何故障),又装机;开机只见屏幕光栅一闪又什么都没有了(这一次倒来的干脆)连指示灯都不亮了,又开盖检查这一次不敢掉以轻心的只更换TEA1504P就了事了,仔细检查发现300V滤波电容已被更换过,怀疑是电容漏液引起电路板漏电造成故障,又仔细观察信号线与机器的卡口处有一点液体曾经流过的痕迹,用成用表测量发现其有阻值(几百K),忽然之间恍然大悟)不会是电路漏电引起的吧?拆下开关变压器,滤波电容…,经电路板用酒精清洗多次,再一一装回,开机,装机,再开机,一切正常了,过后仔细分析,由于当时更换TEA1504P的时候电烙铁给电路板加热,致使漏电故障现象消失,开机正常;一旦冷却后又有漏电现象造成故障的重现,如不加以清洗故障不能排除.(顺便说一下,维修中途换下的TEA1504P没有损坏)

网友:
说得好,心细胆大,能有饭吃!所谓技术,就是前人的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