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判断是否有信号的是哪个电路

楼主(2009-08-25):
如题,谢谢

网友:
有谁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
那请问楼主!你想知道哪路信号?开关电源部份,还是二次电源部份,或者是RGB三色部份?你说的似乎太模糊,别人也不知道吧。

网友:
是呀,信号有很多,楼上正解.

网友:
就是判断显卡是否有信号输出。从显示器指示灯可以看出的,没信号是黄色,有信号变成绿色。这个是哪个电路负责的。
这样是否说清楚了?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视放电路,就是显像管后面那块。屁股上的,

网友:
有一AOC15显示器,本来是虚焊毛病,加焊后开机就是待机状态,必须要将显示屏向前拽一下才有信号(后壳只有下面一个螺丝固定,没上紧),一松手有时可以继续用有时又是待机状态。视频电路板基本补焊遍了。能使哪里的问题?
谢谢楼上的

网友:
似乎没补好吧。摇一摇就好,那还是虚焊的问题啊!时显,时不显,问题不大,只是你没有细心找到不良的元件了。有的元件,过热不良,要注意,慢慢的找先。

网友:
回7楼,你那故障很可能是数据线到CPU那里的行场信号虚焊了,它不在视放板上,很多机子都是数据线入来后一路送到视放,一路送到CPU,因CPU没接收到行信号,所以进入待机。你补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