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复位?

楼主(2009-08-25):
今接到一个T40不开机。拆板发现不复位。复位不闪一下。
  触发到0.6V的样子。测量各个电压也正常 CPU 北桥 内存电压全正常的。
更换部件:南桥 BIOS ADP3205和两个下管   故障依旧。CPU电压为0.9实正常啊
主板也没明显发烫  也没有被人修过-
  搞到这里整了。一下步不知道查哪了。  对了时钟芯片换了一个的。
大侠们来 帮忙帮忙解决下!

网友:
总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楼上说的总复位是指?能否明确的说下。

网友:
请看一下1.2V和1.05V有没有

网友:
adp3421更换吧

网友:
请教LZ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  3V 5V 1.2V  1.8V   1.5V   2.5V  1.0 V   CPU 0.9   CPU-RST 1.0  PCI-RST 3.3  换了南桥  还是不行  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现在不知道搞什么了

网友:
应该还是复位没出啊,CPU供电这一路的PWOK信号是否已经顺利的发出并送至南桥,时钟是否已经产生,这都是需要重点去检查的内容,先去查一下吧,T4的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

网友(2009-09-27):
一般有CPU供电。复位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