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7 电源部分问题

楼主(2009-08-25):
飞利蒲107S7 电源蕊片G5643D 第四脚只有1V电压 周围元件量得都是好的 没看到明显问题 蕊片也换过新的 第四脚接的一个电容也更换过 还是一样 300V大电容有存电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源

网友:
先搞懂开关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然后再去检修吧.

网友:
300v大电容关机后泄放不掉话,你查一下开关电源启动电路,特别是启动电阻。

网友:
是啊!别盲人摸象,还是要先搞懂原理再说了。我有一帖,借你看看,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楼主想学得快,就报个显示器班,能让你少走弯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096-1-1.html

网友:
今天搞定了 就是300V过来的第二个电阻和后面的两个小二极管出的事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好样的,实际动手,能学的更快。理论也要跟的上。

网友:
电容放不了电,你就用电泡放,可不要电容还带着电就修彩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