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cpu无供电

楼主(2009-08-26):
今天修一台T40  加检测卡  跑00   复位灯常亮   测CPU供电为0伏   据以往经验加焊3205 还是0V,  干脆换了   还是0V  ,出现新问题了    翻出电路图  测是14 18脚电压。18脚正常3.3V ,  14脚VTT-PWRGD电压只有0,6V正常3.3   ,14脚有1845 的7脚输出 承认1845 也为0.6V   但是此1845 的电压输出都正常  没了思路  把1845  滤波电容   CMOS管全换掉   测试依旧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做个沙发   补充一下  PMH4也应经换掉   只有北桥还没有换

网友:
错别字太多,跟1845没一点关系。

网友:
请教无边大哥  电路图上说 1845 的PG 通过 电阻 给 3205 的14角
但是论坛上好多大哥都说 1845的 那个PG 和3205 没有关系
此我做了下实验 将这个电阻拿下来 于是乎 3205就不工作了 将电阻再次安上 3205 就工作了
论坛的兄弟遇到过好多次 1845 电压正常产生 但是没有PG信号
为此我一直不解 如果无边大哥不忙的话 麻烦您讲解一下 谢谢您

网友:
既然跟1845没一点关系 还望超版 点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