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6):
自己用一块板学习.
一块845的板子,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了.进入BIOS将Full Reset if AC/Power Loss一项设为关闭故障修复.此项为非正常关机后,加电为自动开机。遇到此故障的朋友可试此方法.
问题一: 用这块板自己练习.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表笔点RESET针,另一表笔点南桥周围的一个228贴片电阻,发出蜂鸣声,请问这是不是RESET到南桥的线路?(不会跑线路,自己用万用表乱点,碰到的)并且通电,测得那个电阻的脚为3.47V和RESET脚电压相同.那么我在书本上了解到复位电路中的"查RESET是否有低电平去触发南桥,那我将RESET两脚短接后,RESET针会有个电压下拉过程.如果那个电阻的电压也有下拉过程,是不是就表示有低电平触发南桥呢?

问题二: 插上电源RESET针和POWER针均有3.47V电压,这两组电压是否为紫5V经过转换提供的?

问题三: 在南桥旁边有两个场管,两个场管中间的脚均为9V左右.看了书本上是讲到了有9V的待机电压.这个电压是否也是紫5V经过转换得来的,另外这个9V电压是作用于什么地方的?(菜鸟问题: 场效应管有三个脚,从正面看分左,中,右.   左为G极,中为D极,右为S极.这样分别是否正确.)

请各位大师指点.在此感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首先纠正下,那个228电阻是822,照你述说,你已经查到复位电路,应该是没错的。
第二个问题,在主机通电没触发情况下,应该只有Power才有待机电压,复位是没得待机电压的,如果有了,那不是已经有复位了?那点一下复位开关南桥不是就会复位?所以这一点好像跟常规的不一样,有点糊涂了。
第三个问题,9V等机电压我没听说过,电源的待机电压为5V,也就是5VSB,南桥等机电压是3.3VSB,一般情况是通过1117之类的元件调压面得,也有用MOS管的,但较少,你那个板为9V,你量一量S极,输出为多少?还有你测量的时候机器触发了没?待机电压就是把电源线插上,但还没按电源开关这才是待机,触发了就不叫待机了。你说的待机是不是进入了Windows系统后,让它进入待机状态节电的模式哟?MOS管各脚的识别,像你这样识别也是可以的,从左到右就是GDS。

网友:
楼上很全面哦。来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那个9V的电压我是在南桥旁边的两个场管的D极测量到的,电源插上没有触发,当时也测了这两个场管的G极和S极都为0V.并且那个RESET针有3.47V,也是没触发的情况下测量到的.你说的POWER待机电压为5V,不错,在书本上说的并且我拿另一块板测量也为5V.但是就这块板为3.47V和RESET是一样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主板开机运行也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网友:
貌似绿线连接的三极管的故障

网友:
"第一个问题,首先纠正下,那个228电阻是822,照你述说,你已经查到复位电路,应该是没错的。"
这样的话,我怎样确定从RESET是否有低电平去触发南桥呢?在短接RESET针,会有个下拉电压的过程,我将表笔点在这个822电阻上面,一样有个3.47V的电压,那是不是我将RESET针短接,这个822电阻上的这个电压一样会有个下拉过程,就表示有低电平触发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