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焊接

楼主(2009-08-26):
我经常拿费板练习芯片的拆装.
拆很简单,直接用风枪将之吹下来.就是再装上去的时候,我总是把芯片的脚给焊到一起去了.
我想问一下,吹下之后,在焊盘上的锡怎么清理,我用过吸锡线把锡全部弄掉了,但这样焊盘上面的锡就全没了,又怎样在焊盘上补锡呢,因为那地方太小了,补不好锡就全部连在一块.希望大师可以指点一下.
另外,焊宝是起什么作用的?
       松香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等待回贴,正在学习中..........!感谢!

网友:
焊盘上用点松香。用烙铁轻轻的拖一下。把多余的锡拖掉再焊。总之要多

网友:
那么焊宝是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
焊宝和松香一样,都是助焊剂,用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
焊宝是垃圾

网友:
松香不错,腐蚀性比较小,焊宝腐蚀性比较大.

网友:
把芯片焊下来之后,用焊锡膏涂在刀头上刮平主板上多余的锡。

网友:
学习了哦。  松香不错,腐蚀性比较小,焊宝腐蚀性比较大.

网友:
焊宝和松香一样,都是助焊剂,用一种就可以了具体到 焊宝和 松香谁,腐蚀性比较小没做过研究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我想无论用什么助焊剂焊接完成后清理下就不怕什么腐蚀了把呵呵

网友:
那焊接完成后,用什么清理呢?

网友:
焊接完后,当然是用洗板水洗洗了。

网友:
可以用无水酒精。毕竟洗板水这东西毒性太大。能少用还是少用的好

网友:
焊上去用恒温烙铁焊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