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跑内存、偶尔跑过重启

楼主(2009-08-26):
回收杂牌845  带{奔腾3.0/1M/533}
开机C1,C3,25反复。反复跑十多次能显示但马上又重启
第一反应换内存,无用。测内存各电压正常
再换I/O。还是老样子。
放弃了,心想板搞不好唔所谓,反正CPU还能值一百大洋。
拿到自己测试用的865板爽一下再说【以前用的奔腾3.0/1M/800超线程的】
开机;C1,C3,25反复。反复跑十多次能显示但马上又重启
心想完了,不会CPU挂了吧
再换一片板试试哎嗨真是CPU挂掉了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块板和你一样问题,我的主板的因原是CPU供电不稳一高一地,9241B接第十脚的一个(1AM)小三极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维修这东东,没有你不敢想的问题,只有你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呵呵,,算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