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本奇诡问题,大家探讨下,给个思路

楼主(2009-08-26):
一台东芝TE2000本,电池放电正常可以开机,充电也正常[用电流表知道的,为什么呢]到系统下任务栏电池上面是个×,而且你用适配器也是显示这样,到电源选项里看,也不显示用的是交流电源而是电池,也不显示充电百分比,电池1和电池2上面都是×,开始怀疑是电源板故障, 因为这个本子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所以直接代换,结果不行,然后把这台机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没想到不亮机了,又换回原来,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大家帮下忙!

网友:
IO 的问题吧,试一下换过来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