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G不开机

楼主(2009-08-26):
acer
现象:不开机
机种:z01(独显)

昨天接到一台宏的电脑,客户拿来时说是不小心把奶茶给倒在了键盘上。他自己用吹风机吹了半个小时,然后再次开机和之前一样,可以正常使用。两天后,他用着用着问到了一股糊味,紧接这电脑自动关机了。再次打开电脑没显示,这他才来送修。

拆机,把主板取出。客户说问到了糊味,我就仔细检查主板上什么元件烧了。愁了半天没见到,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些主电压的测试点也没找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只好上电,把电压调到3V。没见到电源起保护,说明没有短路的地方。我一点一点的把电压调到19V,也没见到电源保护,但是没有待机电流。
我量测了一下VIN竟然只有8V,这款机种的电源和主板是分离的,电源是独立。我单量电源小板没量出有主供电过来,这时我想起来了客户说的问到了一股糊味。我拿起小板一看原来电源插头里面的弹片被烧糊了,我拆下来用刀刮了刮。用烙铁镀锡,用吸锡带吸平滑。装上通电正常,修复OK.

网友:
小问题,最容易忽悠人

网友:
恩,是啊。害的我找了半个小时,我单量电源板的时候 19V它时有时没有,搞的思路有些乱!

网友:
我前天弄个机子都是开机显示00弄了半天.才想起量下电池.一量电池没有电了.呵呵.换了块OK了

网友:
好资料,,,学习一下。。

咪咪虎 -2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