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AF,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26):
我用的是升技865PE的板子,昨天下午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一看显卡风扇不转,插上诊断卡看看跑AF,插拔过内存和显卡,还是不行,把显卡拔下来看看还是AF,各位老大这是哪的毛病啊?
显卡

网友:
不过内存,检查内存时钟.电压,刷BIOS.压北桥

网友:
档内存会引起显卡风扇不转吗?。

网友: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不过CPU啊?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一步一步来!!!楼主先量一下主供电先!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北桥练锡了

网友:
先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在发好不
换换CPU放放电什么滴

网友:
是开机就跑AF,还是AF之前有跑其他代码?如果直接是AF,CPU可能都没有工作!

网友:
我觉得是CPU没工作,一开机就跑AF吧?那样好象跟FF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