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49-M3主板CMOS不能保存

楼主(2009-08-26):
一块ECS 649-M3主板能点亮,不能保存BIOS设置,设置好后保存退出就不能点亮了,再清CMOS后能点亮,反正就是不能保存BIOS设置,请高手解释一下,等待中。。。。。。

网友:
论坛里有过这类问题。你找找看?。

网友:
试下刷个BIOS。或加焊下SB

网友:
跑下CMOS相关电路

网友:
电池可能没电了也可能是电池下面的弹片接触不良

网友:
BIOS 刷过了,电池也有电,郁闷,不知如何人手了。。。。。。

网友(2009-10-17):
请换533的内存试试

网友: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

网友(2009-12-17):
我修的这片是BENQ的,故障是保障CMOS后重启跑C1,不过内存,如果再清空还可以点亮,再保存又不行,刷了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
今天又换了一个IO还是一样。

网友:
跳线帽没插,跳线帽到南桥的线路没电压,还有相连的滤波电容也会引起 ,其它 电池座空焊。 电池没电, BIOS资料损坏都会引起。

网友(2010-02-04):
同问,楼主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