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 总是烧CPU供电场管

楼主(2009-08-26):
ASUS M2000   CPU供电场管更换后还是烧,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源IC的,最好把上下管换了,

网友:
电源芯片MAX1987 ,上下管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是不是1987 有问题,正在找一个更换试试。

网友:
屡烧场管的PWM电路,一定要量上下管各控制极的阻抗!最好上下管,主电源芯片一起换!

网友:
我修的这个主板是别人修过的,MAX1987  下面的场管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场管换的不对,有什么型号可以代的,

网友:
没有取掉供电芯片再通电吧,有可能是管子换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