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M2主板难题

楼主(2009-08-26):
主板型号:MS-7310 VER;1.0    K9N4 ULTra
故障:  检测卡代码跑 D5 2b 2E 38 75    看上去正常可就点不亮  跑到2E停顿 几秒后跑75 这是没检测到显卡 或当内存, 手里有20多块 都是这个问题,BIOS  刷过 座也没问题, 桥加焊过几块 问题一样。 还有几块CPU供电短路 已都修复,这个2E  难解,有时候还跑2C      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  请详细讲下   在这多谢了

网友:
查下PS'/2 USB电路供电

网友:
仔细看下外观问题比较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