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楼主(2009-08-26):
接了个华硕P4p800,南桥明显烧毁,上边有个洞,A14对地,换南桥后,自动上电,IO烫手,IO为83627THF-A,换83627ehG-a的IO,仍然自动上电,烫手。换83627EHF-A的IO,不自动上电了,但是上电后还是IO很烫手,再换个83627EHF-A的io,还是自动上电,烫手。自始至终没有复位过,北桥供电电压才0.6V,但是管子都是好的,拆下来量过,还换过管子。现在有几点不很明白:
1:82801ER(原来的)的南桥可以和82801EB(现在换上的)的换吧
2:上边的几种IO可以互换吗?
3:再求个PCI  AD线的引脚图,我的PCI打阻卡不见了

网友:
IO和南桥建议楼主最好换一样参数的!!!那样可以减少元件不能代换产生的不良!

网友:
PCI引脚图````

网友:
感谢楼上的

网友:
I/O要用同型号代换的,不然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