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VM/S主板读内存重启

楼主(2009-08-26):
华硕P5SD2-TVM/S主板 读内存重启,刚刚开始我以为BIOS问题,因为我量内存电压和阻值都正常,阻值数据全是446,地址是355  。刷了BIOS也没用。还是读不过内存。有搞过这个的么。我洗了下内存槽能显示用了一天就不行了。问题依旧

网友: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换内存槽呢。

网友:
那就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槽子里面有没有跪针的,不行换条槽子

网友:
建议换条槽子!主板上不是只有一个槽吧?楼主两个槽都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主板上有2个槽都试了。时钟电压都正常。比较郁闷,换槽我没锡炉。平时都是用850换 不过没换过DDR2的槽,我怕换槽很麻烦哦这钟,再说同行拿来修的板子钱又不多 最多30哎

网友:
我劝你最好别换槽,DDR2大部分都是无铅的,不好换啊!但我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无铅的。

网友:
不知道你那有没大风桶啊!我换东西都是用那取的再用吸枪吸锡,不管是有铅还是无铅的都一样

网友:
恩 我也经常这样用风枪吹再吸,好多GND吸不开就这样搞很好吸。换槽我估计没问题,我有新槽好换些。拆下来就是麻烦点,先吸一遍再用风枪拆。可是板子顾客拿走了,好象拿到我旁边不远的那去修了。在那也应该没修好,因为那天他问了下我,他那有块这样的板子不知道什么问题。我也没吭声,我想就是我修过的那块。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 3.3V和5V短路, 已经修复

网友:
有时能用说明不是硬故障,可能是内存pin脚偶尔短路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 3.3V和5V短路, 已经修复

在什么位置短路了,你开始说内存工作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0-01-25):
我插上667的内存点不亮

网友:
一般是北桥问题,先烤一下吧,SIS北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