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DV2000 无显

楼主(2009-08-26):
HP DV2000
机种:kai2
现象:不显示

这个本子是独显NV7200,我到基地里找图纸的时候 有人发的是集显的图纸,有人说CT2 还有人说CT3,我都下载下来对比了一下,和手中的这块对不号。最后找到版主发的独显的图纸,下载下来和手中的一样。

我没有图纸之前,我大致的量了一下。我量到PEG信号时,有个点没阻值(我量测的是PEG信号端的电容)。鉴于没图纸就没先做桥!
都说显卡是通病,但是自己都没找到是那个信号有问题,这样盲目的做 即使做好了也是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就是最后的那个c174到显卡没通!

网友:
这种板载显卡的机器,一般可以目测到主板上北桥到GPU的几排耦合电容的,一般到GPU那端容易空焊,遇到好几回,显卡的工作温度太高了,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是DV2000的通病,,直接加焊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直接加焊用不了多久,很容易再次返修的。

网友:
显卡显卡  我碰到这种机器先做显卡  别的地方都不爱出毛病的  直接换之。。。。

网友:
修机器遇到这样的还要研究个透,真是佩服

网友:
我是加焊显卡后,把风扇跳成常转,基本上没有反修

网友:
两个字:执著!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没什么说的

网友:
LZ精神可加啊
偶像了

网友:
LZ执着呀,不过有的时候是需要执着,但有些感觉就没那个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更换GPU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笔记本用英伟达独显的出毛病啦基本都是显卡问题,有条件的重做BGA没条件的只有加焊啦

网友:
呵呵,还是重做的好!

网友:
很强大。没有图纸也知道去哪里量东西,厉害。
楼主。如果CPU不工作的。没有图纸。应该怎么样的思络。要量什么东西?怎么去找要量的东西?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顯卡問題不用考慮

网友:
我是个新手,我倒希望能这样细致的去探寻,这样才能踏实的培养自己的维修思路,真正做到为我所用